TVS管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问个菜鸟级的问题,TVS管的特性,是不是像普通稳压管,遇到大电压的时候就
瞬间导通,还能自恢复,会不会反向导通?反向导通压降是多少?
另外,瞬间10A的电流要选多大的TVS管?
麻烦TVS管用的好的高手来提示一下。

网友A:
暂且就把它当成稳压管吧!

不过TVS不可以串电阻,稳压管必须串电阻!
因为二者作用不同!
要看你的瞬间是多长时间了,10A的话最好别超过1ms(还要看具体功率)。

网友B: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C:
特定的瞬时波形下,大功率 TVS 瞬时功耗可到 5kW

自己算算电流吧

网友D:
一般选用比较大的容量,能吸收相对小的电流而不损坏

网友E:
瞬时功率不大于管子最大瞬时承受功率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帖

实验过程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用示波器观测
TVS管击穿以后正向导通,很郁闷。压降是0。7伏。
我用TVS管是考虑瞬间大电流,10A的可以的话10A以下的
应该也行,可是要10A大电流不击穿,需要多大的TVS
我现在用的是1。5KB6。8A的

网友F:
1.5KE6.8是6.8V击穿的管子

不知道你使用的场合直流电压多少?要求的击穿保护电压是多少?1.5KE6.8理论值可达到200A(瞬间)。另外,TVS有双向的管子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