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调零的问题

楼主(2008-06-26):
我用op07进行同向放大,但是在同向端输入为0时反向端输出依然有0.4伏左右的电压,请问怎么消除这个电压啊?(我没有接1、8脚的平衡引脚)

网友A:
为什么不用平衡引脚?

用上,就解决了。

楼主:
安上了,问题是没有解决啊

网友B:
问提

1,放大倍数多少? 放大倍数不能太大
2,正负端对地等小电阻多少? 不能太大
3,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单电源要电平提升
4,输出有上拉负载吗?负载不能过重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怎么理解这句?

怎么理解?
“但是在同向端输入为0时反向端输出依然有0.4伏左右的电压”
上面提到的反向端是指的反向输入端吗?

网友D:
输入端为0时,另一端也是0吗?

网友E:
电路正确,op07不会有这么大误差.

一般只有几个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