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08-06-26):
(无正文)

网友A:
1、与NPN管一样,仅方向相反。
2、用NPN或PNP管都可以,只要驱动合适。
3、集电极或发射极都可以,看你的要求而定。
4、管子饱和导通。
5、对角的管子饱和导通。

楼主:
请问楼上

我按上图接法用直流电源试验时负载两端的电压不受Us控制,而随基极电压变化,(Us的电压远高于基极所加电压),是不是管子接法有问题?

网友B:
射极跟随输出,发射极电位不可能高于基极电压-0.7V

输出电压当然会“随基极电压变化”

网友C:
220V也直接用三极管啊?

楼主:
question

现在是试验想把原理弄通,用的是大功率开关三极管,那怎样能使负载电压接近等于Us啊?

网友D:
俺也说说

是不是 只要使四个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就可以啊,的让他们的极电极高电平

你这个是不是用来控制电机的桥式电路

网友E:
要负载电压接近等于Us,

加辅助电源试试看。

楼主:
question

是控制电机的桥式电路,但接在一起就是行不通呢!现在用负载作试验电压就是不跟随Us,还是和管子的工作状态和参数有关系吧!要怎样设置才能满足要求啊?

网友F:
re

与管子无关,工作点没选好

网友G:
re

用基极来控制,,NPN管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工作在放大状态。NPN发射结与集电结均反偏,工
作在截止状态。NPN管发射结与集电结均反偏,工
作在饱和状态。PNP管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工作在放大状态。PNP管发射结反偏,集电结正偏,
工作在倒置状态。按这个弄,很简单的!!

网友H:
re...

1.PNP管VE>VB>VC.
2.用PNP管E板接电源.

网友I:
re....

虽然NPN管和PNP管是对称的,但是PNP管要比NPN管难找得多,性能也要差,
一般PNP管都能找到对应的NPN管,但是NPN管不一定能找到对应的PNP管,
所以桥式驱动采用全NPN管比较多。同理,MOS管也是一样常常用N-MOS.
如果想要上端NPN管输出差不多等于电源电压,就涉及到一个高端驱动的问题,MOS管也有同样的问题。
为了让上端管饱和导通,这需要一个比电源电压还要高的电压来驱动NPN管或N-MOS管,一般采取自举或辅助电源的方法。
自举需要有一个自举电容和一个充电二极管,但是自举电容保持的时间有限,不能做到长期导通,所以一般在上路作为PWM输出的时候才采用这种方法,且上路的PWM不能做到100%,所以大部分电路,如果是有PWM的话,如果选上路PWM,驱动起来要简单些,省掉了辅助电源。
如果不是做PWM,而是长期导通,则要用到辅助电源,开关电源或者电荷泵都可以,产生一个比Us电源还高几伏(或者十几伏)的电压来驱动NPN(或者N-MOS)管。在小电流,低功率的场合,一般不再产生辅助电源,直接用Us的电压来驱动上端NPN管,这样在上端NPN管上将产生1-2V的压降,如果这个压降产生的发热可以忽略,那么就不再使用辅助电源,这个办法不能用在N-MOS上,因为N-MOS需要的导通电压要高的多。
如果功率更小,就可以采用PNP管,小功率的PNP比较容易找到。

网友I:
附图,典型的自举升压办法

其中C1是自举电容,D11是充电二极管。

如果将C1去掉,将+12V换成比Us电压还高的Vh,那么就是使用辅助电源的接法。

网友I:
当然

在使用桥式电路的时候,还要防止上下管直通
也就是在切换的时候,要加上一段上下管都不通的死区时间。
一般来说,死区时间在微秒级或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