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阶有源LPF输出直流漂移

楼主(2008-06-28):
(无正文)

网友A:
RE

你有源滤波器运放是不是5V单电源供电?,如果是输出2.5V中心偏置电压是对的,你可以串个电容以削除直流电压输出

楼主:
--->

是单电源供电..输出2.5V有那么一点点无规律的漂.......
后面用了100倍的放大.感觉就很明显...也串了电容,感觉改善不是很明显....

网友A:
RE

你的运放是不是失调电压太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