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探头接到芯片的某一脚会对芯片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08-06-29):
在调一个电路的时候发现两个电路通讯总是不正常,但只要把示波器探头点在通讯信号输出引脚上就好了,后来又试了一下直接用一根细铜线焊在引脚上,然后再用手握住,虽然不如示波器探头的效果好,但也是通讯成功的时候多。
请指教。
(在ARM板块提过同样的问题,但是回答的多是从软件设置角度,个人认为还是电路的原因,所以来这请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A:
示波器接上,可能增加了分布电容,也可能改变了对地的电

致使长线的特性阻抗发生变化。
对地接个电容和电阻并联试试,电容和电阻的值参考你的示波器探头。

楼主:
谢谢3楼

不是示波器的原因,我的示波器是直流供电的。而且不开示波器电源,也不接示波器地,只用探头接触CPU引脚就有效。

楼主:
谢谢maychang,问题解决了

    上网找了个示波探头的结构,仔细研究了一下。然后按你的说法,先对地接了个10M的电阻,无效。然后又接了个20P的电容,一下子就通了。
    问题解决后,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图省事做的二层板子,如果是四层板,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分布电容就能起到这个20P电容的作用,可能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不知对否,请指教。

网友B(2014-11-14):
atheling,你好。我想问问这个帖子的问题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了吗?我做的6层板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有vcc和gnd在内层耦合,所以也许不是像你猜想的由双层板造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致使长线的特性阻抗发生变化。对地接个电容和电阻并联试试,电容和电阻的值参考你的示波器探头。  ...

请问如果电路有这样的问题,对地接电容和电阻并联可以正常,如果再次改版的话,也是要在设计上添加这个电容和电阻吗?这种情况说明电路设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电路有这样的问题,对地接电容和电阻并联可以正常,如果再次改版的话,也是要在设计上添加这个电 ...

这种现像多数发生在两个电路通讯线较长且速率较高情况,原因是长线终端阻抗匹配不好。加电容等方法,是碰大运碰上了,不能作为通用的方法推广。
彻底解决,还是要从传输线的匹配入手。这方面,最好请教画电路板的专家。

网友C:
示波器对地有个电容和电阻,在滩头上有标准,x1档和x10档不一样;看一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