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输入信号的电流电压要求

楼主(2008-06-29):
请问,高手,AD转换器能正常工作对输入信号的电流和电压有什么样的要求啊,
是不是只有满足输入信号的电压在AD转换器的输入范围那就可以了?
学习

网友A:
信号源的阻抗远小于AD的输入阻抗

还有AD的转换速率决定了输入信号源的最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