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运放供电问题

楼主(2008-06-30):
问个弱弱的问题,
如果一个双电源供电范围为,+ - 18V,如果我用单电源供电的话,是否可以认为它能工作在0-36V内?

网友A:
是,但需要注意共模电压范围

楼主:
呵,谢谢

共模电压范围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是这个吧.
但我用的运放是LM307,DATASHEET上没有写.只标明了Input Voltage + - 15V
我想应该是这个参数,即单电源供电最大0-30V输入.
对吧.
:)

网友B:
借此帖问个问题!!

TL084在正负15V电源供电时的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
为min正负11   typ -12 to 15

那么就是最小值是跟11,跟电源电压差4V
那么如果用正负7V供电时,我的共模输入电压 是不是要在3V以下。
在3V以上就有可能 不正常工作!!!

网友C:
4楼理解对

实际情况要稍乐观点,不过设计按参数做才是合理的

网友A:
回3楼

不对。单电源36供电,输入应该是限制在+3V到+33V。如果供电电压减小,输入允许的范围要另外计算,比电源正端低3V,比地高3V是保险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