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问题

楼主(2008-06-30):
LM331转换出的频率不稳是什么原因呢?按照典型电路接的

网友A:
把图帖出来看看

以前也用过这个IC,虽然按照典型应用,但输出频率不稳定的因素也非常多。当时总结了一下好象最少有6个原因。不过参数调整的合适以后频率还是比较稳定的。

楼主:
你都调了哪些参数?C:Documents and

楼主:
调整只能编频率,如何提高稳定呢

楼主:
?

没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