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去除过零比较中扰动的影响

楼主(2008-06-30):
首先在此感谢论坛的好心人,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
现在存在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在过零比较的时候由于输入存在扰动导致输出跳动的很厉害,这样如果直接输入MCU就很难得到需要的时间点。
自己大致想了一下,一方面可以通过滤波器的方法,但是对于信号的频率并不是十分肯定,因此很难确定滤波器的参数,另一方面从降低过零比较的灵敏度入手,也就是提高其抗干扰的能力,但是好象有点无从下手的样子。
在此把包络电路和过零比较电路都附上,从示波器上观察包络电路还是不错的,包络信号的峰值点基本做到了对传感器输出放大滤波后信号峰值点严格对应的关系。

网友A:
re

建议lm311接成斯密特过零比较器
还有U3A,与U3B两运放无需大环路反馈吧

网友B:
re

用示波器看了一下,要提高抗干扰能力大概要把触发电平提高到40mv左右

正负阈值分别为+-40mv,查了半天发现基本上一讲滞回比较器全是那个用稳压二极管的电路

按着那个搭了一下,用PSPICE仿真完全出不了波形,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也看了一些单电源的方案,但是好象对这种情况不太适合,因为需要正负两个阈值,有点一头雾水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