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长时间定时的问题

楼主(2008-07-01):
 要实现一个闹钟功能,比如在每天的某个时间点上报时间,具体怎么考虑?
 要是用单片机定时,应该不会是传统的记数法,因为单片机里的定时器位数
 有限,要是配合寄存器,也难,比如16位定时器,每次0.25us,每20个小时报时间一次,就是72000000000us,要定时器记288000000000次,一个寄存器才8位,要表示这么大的数字可能有问题,那么具体这个问题怎么考虑?谁知道?帮帮我 !

网友A:
72000000000us?

把单位转为大一点不就行了吗?比如小时之类的.如果不是整点的.你可以改参考时间让它是整的不就行了吗?

网友B:
一个RAM单元不够用,那就再加一个

两个不够用,就用三个。三个不够用四个……
别说20小时,计到太阳熄灭都没问题。

网友C:
上RTC不就得了。

网友D:
呵呵,计到太阳熄灭误写不好误差就大了,

计多少时间都可以,多用几个RAM就行了,普通整数晶振有误差,做时记得做误差处理

网友E:
呵呵,楼主写程序太死板了

网友F:
汗,lz,那弹片机设计那么多的ram干什么的?

每个变量只能用一个空间,该多少个变量才可以把他用完啊,

网友G:
拍砖

既然有用到时间就加个RTC,自己能多认识个器件,还比较正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