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衰减采集问题

楼主(2008-07-01):
传感模块输出0-5V信号电压,频率是2K,而后续采集电路信号输入范围0-1V,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对信号进行衰减以适用于后续电路,用电阻分压可以吗?

网友A:
分后如果后级阻抗低则考虑电阻后加OP缓冲

楼主:
谢谢mr.king和awey的回答

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