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电路设计

楼主(2008-07-01):
如何取光敏电阻的瞬间脉冲, 转换成一个控制电平(方波),但是瞬时电流必须在300-500mA左右,用来驱动微型马达。光敏电阻相当于开关,开-高电平驱动马达切换,关-低电平驱动马达切换成另一种状态。
小弟的设计是 取取光敏电阻的瞬间脉冲,用34063供电,再用6208来转换成电平。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请教简单的波形转换器(脉冲或者矩形波 转换成 方波)谢谢!!

网友A:
光敏三极管+普通三极管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