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模拟信号传输1m不受干扰?

楼主(2008-07-01):
如图,以下电路采集4路模拟信号,将这4路模拟信号通过1m长的屏蔽线传到另外一块电路板上进行AD转换并进行后续的处理。模拟采集板单独调试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接上1m长的屏蔽线,波形就变差了,好多干扰,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OP得到低阻抗再传

楼主:
不解

请教mr.king,你的意思是再经过一级跟随再输出吗?

网友B:
屏蔽地与信号地没分开造成的

楼主:
屏蔽地接机壳如何,这样应该是分开的

网友C:
差分输出 ,差分接收

网友D:
2楼的意思是在前面加一级

跟随器

网友E:
导之、赌之

易受辐射干扰的部分:高阻抗的部分,传输线及前后级;易受传输干扰的部分,要求波形的部分,模拟部分;易被打死的部分:MCU最暴露的管脚。解决干扰问题的途径是找到干扰传输的路径,导之、赌之

---------------------------------------------------------------------
              ***********发贴攒积分,ele921*******************

网友F:
我觉得可以调制后传输

用VCO调频再解调

网友G:
直流信号采用双绞线屏蔽,高频用屏蔽线

网友H:
最好的办法是差分方式,不过驱动和接收芯片不好找

网友I:
电抗匹配

可能是电抗匹配问题,你的f是多少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