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什么是 浮动输出floating outputs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7-02):
参考点不是地线的……

楼主:
多谢。请问,在此端口有电压时,会有电流产生吗

网友B:
看内容

    所谓FLOATING,是指状态不确定,数字电路中状态有三种H、L、floating,这种状态是受外界变化而变化,但不存在耗电问题。一般IC都忌讳floating状态,但实际使用中又需要这种状态,比如在用三只I/O口测试湿度、温度时就需要这种状态的存在。如果在实际应用中,无外围器件时应该将之设定为带push high input,否则静态电流会变大。

楼主:
thanks 4 floor

有个设计,用到i2c芯片,电池供电时,为了减少功耗,掉i2c芯片电源,但是sda口上有电压,此时sda上产生了有100多ua电流。想问,在浮动输出时,应该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