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性价比最高的16位AD芯片是哪个?

楼主(2008-07-02):
现在用的是AD7663,16BIT/250KSPS,可是价格有点高,加上基准源和缓冲器,将近200元,使用时发现经常莫名其妙的发烫,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点的、同样好用的16位ad芯片呢?

楼主:
单路、多路的都行

网友A:
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现在AD DA 器件很多上MAXIM ADI TI 上看看,会找到你想要的器件

网友B:
我用过MAX1167,

4通道,250K,SPI接口,挺好用的。精度挺高,我采样电压,可以达到0.1mv的精度和分辨率

网友C:
4楼别吹牛,0.1MV的分辨率有可能,精度就

0.1mv,输入1V,精度万分之一;输入5V,十万分之二,
搞笑,我搞电力仪表几年。

网友B:
回5楼

呵呵,应该是表达失误
分辨率的确是0.1mv,但精度,由于还没有用标准源来标定,所以,不大肯定。

网友D:
你的输入信号是多少?

AD7663的输入范围比较大,支持双极性输入,所以价钱会比较贵。

网友E:
双极性有ADS8342,TI的

4通道16位250K,最大2.5V参考,并行,零售12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