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37稳压范围的问题

楼主(2008-07-02):
资料上说LM337的输出电压可调范围是1.2V--37V,但是我做试验是发现只要输入电压够高与输出电压的差值在(3V--40V)间,就可以输出比37V高的电压,电流也可以在1A左右。不知道是为是什么?图在下面。

网友A:
莫碰高压线

能挑100斤担子的人,挑120斤是不会死的,但是长此以往也会腰肌劳损。

注:图里是317的,懒得找337了,凑合用一下。

absolute值是器件不损坏的范围,一般不要来碰高压线。

网友B:
标称最大参数也不要用

一定要留有20%的余度,否则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C:
37V是输入与输出的压差

理论上只要压差在此范围内,电压再高都没问题,但在实际电路无法保证,比如
  刚上电时,因有输出滤波电容,电压不能马上建立
  输出电流的跳变,可能产生瞬间的电压跌落,
  输出短路
等都可能使IC损坏。

楼主:
还有吗

还有其他答案吗?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re:awey

启动时,输出电容如果比较大,会出问题吧

网友C:
PowerAnts 看贴不仔细

网友F:
4楼正解,蚂蚁太马虎,建议改名叫电源马虎或电源马大哈:-)

网友G:
如果在启动之前输出电容就加电会如何?

网友H:
超过可能损坏,不坏,发热也异常严重

反压,可能损坏。
压差范围不要超过40v。超过可能损坏,不坏,发热也异常严重。

----------------------------------------------------------------------
   ***********发贴攒积分,ele921

楼主:
是不是这样?

那是不是说,只要压差在(3V--40V)的范围内,且输入电压够大,那么稳压值就能很高呢?(最高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