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音频运放电路(运放型BBE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8-07-02):
如图,一个据说是“运放型BBE”的电路:
它对不同频率的增益如图(伯德图仪,Multisim模拟):
对相位的影响如图(伯德图仪,Multisim模拟):

请问:在不考虑噪声、干扰的情况下,把这个电路加到前置放大中去,会使音质更好么?是不是会对声场定位产生不良影响呢?请赐教,小弟先谢了。

附Multisiim源文件:点击下载附件,用Mutisim8打开

再次谢过!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7233451639.rar

网友A:
只是对高音、低音单独提升

真正得BBE不是这么简单的,至少还要有对高频相位超前的功能

帮你贴下图吧:
如图,一个据说是“运放型BBE”的电路:

它对不同频率的增益如图(伯德图仪,Multisim模拟):

对相位的影响如图(伯德图仪,Multisim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