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如何来实现延时功能的

楼主(2008-07-03):
这个电路是能延时50ms,这个是怎么来实现的.

网友A:
re

这是通过RC延时网络实现的,当开关闭合、
低电平输入,二极管导通,电流通过R69
向C充电,充电完成,二极管截止,开关
断开,C开始通过电阻放电;反过来,依
此类推。t=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