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与电流检测...

楼主(2008-07-03):
请问各位高人啥叫恒流电路,怎么样用晶体管做一个恒流电路,恒流电路主要参数有哪啥.

电流检测又是怎么样检测......是通过电流的哪种效应检测的???

网友A:
re

看看晶体管电路的书就知道怎么恒流了。电流检测也是通过电压的方式。一般是小电阻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