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和功放的配合使用问题(附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7-03):
什么问题啊

楼主:
re

我知道输入信号Vi经放大器放大后输出,但是Q1、Q4为
互补推挽电路(进行功率放大),它对输入信号到底起
什么作用?还有信号到底怎样流??

网友B:
re

先从运放上来看,运放接成了同相比例放大电路,
Q2,Q3接在运放的供电电源上,是共基的形式,那么运放的供电电压基本上是稳定不变的+/-15V,
再次,运放消耗的静态电流一般都很小,且基本上固定不变(会随供电电压和温度有一定的变化,这里不考虑),而输出电流要比静态电流大许多倍,而输出电流的变化也会反映在电源供电脚上,运放要输出正电流的时候,电流是从运放的正电源管脚流入,从输出脚流出,这时Q2感应到这个电流的变化,从300欧电阻看电流只要大于2mA多,Q1就会导通,帮助运放将输出拉高,这时电压又从R4反馈到运放的输入端,形成负反馈,使输出符合Av=1+r4/r5
而运放输出负电压的时候,电流从运放输出流入,从负电源管脚流出,同样反映在Q3上,然后Q4帮助运放将电压拉低。
这个电路的好处是,
1,输出电流加大,其实这个还不是最大的好处,这个也可以用跟随器实现
2,输出摆幅可以到+/-30V而不是运放的+/-15V,实际上这个LM124AD的运放输出摆幅都到不了+/-15V.
但是缺点是,那个300欧电阻不是很好选,
因为运放的静态电流因运放不同而各有差异,那个300欧电阻要匹配好运放的静态电流,如果选得小了,会有交越失真,如果选的大了,那么Q1和Q4就会常开,造成直通,整体静态电流加大,发热严重。
一般来说,电阻取值要保守些,使Q1和Q4不能导通,然后用运放的高速性能来弥补交越失真。
从手册上来看LM124AD为4运放,典型静态电流为1.5mA(4运放合计,-55度到+125度全温度范围),所以在300欧姆上的电压约为0.45V,不到三极管Q1和Q4的开启电压。然而如果换用其他运放,电阻可能需要再调整。

楼主:
re quakegod

对于Q1将输出拉高,即将VO=(1+R4/R5)Vi拉高(怎样拉高,不是很明白);对于Q4也有同样的疑惑,请问能否讲仔细点?感激不尽!!

网友C:
你看看otl电路应该有所帮主

Q1,Q4为功率放大,是功率信号。首先应该说明q2q3始终是通的。Q1Q4按设计来说应该是微通的,或说微不通的。当运放输出为正信号,运放从电源吸收电流随之变化,q2上边那个300欧压降随其变化。使3q1基极电流随之变化,此电流从电源流经Q1集射两极,再到负载。另外q4也一样。你看看otl电路应该有所帮主。这个设计,小信号能很好输出,大信号功率也能达到。就是增大摆幅了。

---------------------------------------------------------------------     **************回帖攒积分,ele921**************

网友D:
这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竟然用运放的电源脚当输出,然后再后面接直流耦合的共基共发电路来放大电压.

正如quakegod 所说,不同运放静态电流必然不同,必然带来静态工作点调整的麻烦
再就是,运放电源电流并不一定与输出成线形关系,
而且,运放没有且不能接退耦电容,是否能稳定工作都很难说

楼主:
re

7楼此言差异,做为航空产品已经用了几十年了,你说好不好?

楼主:
re

6楼说的俺都知道,大框框各位可能都知道,,我说的是具体的信号怎样放大怎样去流,不管是电压、电流还是功率放大,,到底放大多少?怎样去算,如果能有计算过程,岂不一目了然?

网友B:
re...

Av=1+R4/R5

楼主:
re

只用运放也是这个公式啊!那Q1、Q4的作用呢?

网友B:
re..

1扩流
2增加动态范围

并不能增加电压放大倍数

楼主:
re

谢谢quakegod,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