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导线电感大还是环导线电感大?

楼主(2008-07-04):
为什么我用LCR测试仪测量同一根导线,拉直了的电感反而比圈成一个环的电感更大?
另外,截面积为S,长度为L的铜导线,电感值如何计算?

网友A:
可能你测量的时候,表笔和直线组成了一个更大的环!

楼主:
的确是这样,引线电感比直导线大得多

不过第二个问题呢?有没有人知道?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我来回答。

简单的说是和长度成正比,和截面积成反比。
由于这个值一般跟分布电容进行相除运算来计算信号的反射驻波等匹配状况。
所以一般给出的都是一个L/C开根号的东西也就是特性阻抗。

具体的要看回路,也就是回流的通路来计算。
同轴线和双绞线,微带线及带状线都不一样的。

楼主:
和截面积反比?

就是说,那个导线越细越好?

网友B:
导线越窄,电感越大啊。

不过由于高频的趋肤效应,界面的周长起作用大一些。

楼主:
多谢

受教.不过有没有经验公式计算一段导线的电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