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简单的1A的恒流源

楼主(2008-07-07):
大概要求:
工作电压要能适应5~15V
负载电阻功率足够
有没有好的思路。。

网友A:
用运放加三极管扩流

楼主:
可是没有负电源。。运放只能用单运放啊?

网友B:
单电源运放应该没问题,

负载上串一个电阻(如果电流要求高的话就要用精密电阻,也可以多用几个2W,1欧的并联用)做电压采样,一个参考电压源(TL431),运放便宜的就用LM358,
运放输出最好能加个电阻,可试下470欧

三极管散热要做好,
可参考电路

网友C:
菜鸟的看法

电压跨度很大啊   有难度

网友D:
仿真了一下,

仿真了一下,还可以,不过用三极管效果不好。

网友E:
电压跨度5~15V,三极管散热是主要问题

电路也就那样了.

网友F:
最大也就十几W的耗散功率,大散热片被动散热即可

要效率的话就去找个DC-DC,把电压反馈改成电流反馈即可

楼主:
这样的话。。有那个三极管比较合适

楼主:
用谁能推荐好用的大功率三极管。能满足上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