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恒流,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7-07):
压控恒流电路,利用Vref控制背光D2LED的电流,原理就不说了。
本人感觉D1没有作用,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D1是可以不用

网友B:
还不如换成一个合适的电阻……如果负载开路的话,电阻还

楼主:
是的,电阻是有的,本人画漏了,不好意思!!

网友C:
24V到VCC,加个二极管隔离一下电压,没什么坏处

楼主:
ls

24V到VCC,加个二极管隔离一下电压,没什么坏处
----------------------------------

原设计者也是说“加个二极管隔离一下电压”
但本人不明白为什么加二极管就能隔离?二极管加不加一个样,因为已经有三极管了。

网友C:
本人菜鸟,但觉得没什么坏处

再说,三极管短路了怎么办

楼主:
LS,的确有你所说的作用,

其实本人更菜!哈哈
谢谢了

网友D:
B 级上要加个电阻

网友C:
将菜鸟进行到底,,

圈圈说的负载可是R1??如果是的话,为防止负载开路是不是也得在运放的负端与R1之间串个二极管呢,,你们所说的在B极加电阻,是不是想通过控制VCE的电压防止高压进入运放的负端?

网友E:
感觉是多余的。

但是一般看别人板子上加的东西,都是修改bug用的。

看了一会,最后还是感觉是多余的。
以前做的时候都是运放直接连接到三极管的。
LM324的最大输出和最小输出离VCC和地各1.4V,输入范围变化再大,输出也不会跑哪里去。

最后感觉就是没有用。
而OO说的负载D2坏了的话加个电阻有用,不知道有什么用?
一年多不搭模拟电路,感觉陌生了很多啊。

网友F:
我觉的二极管的本意是温度补偿.

但在这里没有用,因为三极管是流控的

网友G:
谁说二极管没有的?

设计的本意是.运放输出与负端的差值是0.7V+0.7V(理论值).去掉的话,就没有这效果了.

(你可以画一下输入与输出的典线关系.

网友C:
纠正10楼一个错误(应该是个错误)

负端与R1之间加二极管的话会导致R1上的电压无法反馈至负端????????

网友E:
15楼 为什么要弄个0.7+0.7?

我刚又看了下324的资料,是可以输出低电平到几十毫伏的。

楼主:
我的问题!人气还不少。谢谢各位!!!

^_^

网友H:
电阻便宜些

要是我来设计就加两个电阻.三极管基极到地,运放输出到三极管基极.

网友A:
R1上的电压如果较低,正确的答案是13楼lai832说的

LM324输出电压较低时,输出电流能力会很差。
加二极管是抬高LM324的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