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

楼主(2008-07-07):
直接用驱动模块驱动MOS管时对栅极电流有要求吗?是不是满足电压条件就行?用考虑栅极加限流电阻吗?

网友A:
要考虑动态电流。

网友B:
感觉考虑MOS管的功耗好象要加个电阻

网友C:
用了驱动模块输出电流应该没问题

不能加电阻,不然驱动模块就白用了

网友D:
Mos

gs电容需要电流充电的。
问一下awey,为什么加了电阻驱动模块就白用了吗?如果不加电阻的话,怎么来控制Mos的开通和关断时间?

网友C:
用驱动模块的目的就是增大驱动电流

加电阻等于加大了驱动模块的输出阻抗,限制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