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管桥式连接时的门极误导通电压

楼主(2008-07-07):
(无正文)

网友A:
等人。

第一要说的是,你两个管子是一个型号的么?一般是两个型号的吧?G2前加个小电容能行么?加大了不好,一定会烧。
第二要说的是,怎么会耦合过来这么大一个型号,感觉是是通过地的连接串扰过来的吧?多高的频率能通过分布电容弄过来?一个三极管,TO封装的一般可就是6pf左右啊?
第三要说的是,等高手,应该会有办法的。

网友B:
这个电压是通过漏极门极之间的电容耦合过来的

应尽量减小驱动的输出阻抗,包括减少G1G2门极串联的电阻

楼主:
正确地说

由于线路分布电感的存在,大电流下,当开关的时候产生了一定的电压,而这个电压又通过结电容耦合到另一个开关的门极上了。
频率不高,只有16k,但是负载大的时候,电流比较大,所以这个电压还是比较可观的。

楼主:
门极电阻

现在门极电阻只有33欧了,已经挺小了,主要是其他的地方都已经定好了,现在如果改变驱动的电阻的话,其他地方就又要有改动了。- -!

网友C:
你下桥的驱动电阻太大了.

这个电压是所谓米勒效应引起的.你能不能把你下桥的驱动电路画出来,看看怎样改进.

网友D:
场管关闭时G极采取负压,保证关闭完全.

网友E:
对,

8楼说的对
这个电压是所谓米勒效应引起的,门极和漏极间存在米勒电容
一般解决办法就是在栅极和源极间并联一个小电容
视功率管的型号,一般这个电容的容量在102-103之间
当然,这会造成一点点开关速度的下降
其实,除了下管会有这个现象,上管也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正如8楼所说

已经在gs端并联了一个103的电容,1楼的波形是在加了电容的情况下进行测量的。已经降低了开关的速度,所以现在考虑使用外部的其他电路,在不改变开关速度的情况下对g端的波形进行改善。

网友E:
re

要想G端波形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减小到Vth以下,使它不导通就可以了,
不过现在的管子的Vth越来越小
用负压驱动是一个办法
另外,用一个NPN管,在MOS管关闭的时候,把G端的电位锁死也是办法

楼主:
用npn的试过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恕小弟愚昧,各位所说的负压驱动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F:
将G1、G2的栅极串联电阻改成与GS并联

网友G(2008-08-2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
就是这个分布电容搞得鬼~~~

网友H(2018-12-11):
这个确实是由米勒电容引起的,另外这个上管开通时引起下管的过冲,只要这个过冲电压小于VTH,其实达到VTH也并没有多大关系,你可以看下MOS的VTH定义,达到VTH的时候电流其实是非常小的,但不能超过太多;对于这个过冲电压,有两个办法:一是在GS并联一个电容,一般要小于103,太大了,上升时间会过大,开关损耗也会很大;另一个就是在驱动电阻上反并联一个二极管,这样在上管打开时,经过米勒电容过来的快速变化的电流在CISS上引起的电压可以快速通过这个反并联二极管快速钳位;另外加一个NPN三极管也是不错的,这种更好,关断电流不需要流过芯片内部,对芯片有一定的保护。

网友I:
驱动力不够。
减小栅极电阻,换更大的驱动IC

网友I:
如果不会导致直通就可以不管。

网友I:
如果不担心开关时间还可以在栅极并联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