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控硅是如何被延时关断的

楼主(2008-07-07):
图有误 看4楼

楼主:
说明

这是一个走廊灯触摸开关电路
请大虾解释一下 触发后是如何关断可控硅的
又是如何延时的

网友A:
图应该抄错了,检查右边2个三极管发射极接了哪里

楼主:
好像是有问题(看出点毛病)

看6楼 这次还是有错误  丢脸了

网友A:
还是不对,灾区找!

楼主:
找到了 原来少了个地

图在8楼了

网友A:
那现在看出来是怎么工作了吗?

看不出的话就把图在整理一下...

楼主:
把图改得好看懂些

网友B:
这图

 把各元件的标号标清楚人家才好讲呀.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吧

当100u电容的电压上升到一定值时,当L/N交流电反向的时候就截止了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10u电容和它旁边的三极管有什么用的
我看不懂,请解释一下

楼主:
如果用在直流上 不知道可控硅有没有好办法关断呢

网友C:
图还是不对

楼主:
awey 哪里还有错啊

我又检查了两遍 没找到错误啊 你觉得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东西抄什么板?

电路很乱。

就一点,触摸时可控硅导通,解除触摸后,可控硅靠什么维持导通?

楼主:
awey可能失误了,呵呵

网友C:
交流全波整流后有电压过零点的

不然,可控硅永远关不断。

我说的是解除触摸后,维持可控硅导通的电压在哪里?如果没有,可控硅就会关断,无延时。

楼主:
回楼上的 经过仔细检查

可控硅的正极就是这么连接的,你说的问题它并没有发生
延时大概是1分钟才关掉电灯的
我也不知道它过零是怎么维持的。。。。

网友A:
awey 没搞明白,你忽略了右边那个10uF电容的作用

网友C:
10uF的电容是看到滴

只要一触发,可控硅导通,10uF的电容也没机会充电,即使充了电,靠他维持可控硅导通,看参数可能也不过秒级的延时。

图没法理解,画错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A:
呵呵,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图改到8楼那样已经能工作了

awey,你没搞清楚单向可控硅导通的条件哦

其实,小功率单向可控硅只要在触发脚并个104以上的小电容,在脉动直流下只要触发一次它就能自动连续触发了,你信不信?

不信的话自己去找个MCR100-6试一试哦

网友D:
xwj 大侠请教 100u 电容的作用 米看明白

网友C:
单向硅N十年前就已经玩过了,嘿嘿!

单向硅是电压触发的。

网友E:
既然可控硅是触发后就可自已保持????

那么这样一来,这灯什么时候灭呀?????????

网友F:
回23楼的,当触发条件没有之后,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它就断开

由于这里是50Hz的交流电,有过0点。

网友E:
再问楼下的

既然这样,那么可控硅的“保持”作用就可以忽略了,主要还是看10uF能**多长时间了,53K加10uF时间太短呀,,,,,,,,呵呵回到原点了

网友G:
看老a和老x pk

网友D:
回家想了想

100U 是个定时元件 可控硅导通后 100U 通过1M 电阻 9014的be 放电 维持 9014导通 上面的9014 是截至  T=100X1M 大概是100S 左右  100 电量低于0.7是 上边的9014 导通 下面的截至  迅速把10U的电放掉 可控硅 过零自然就截止了

网友E:
问楼上个问题

100U为什么要通过1M电阻放电?难道它左边的两个二极管的阻值比1M大?

网友D:
re 菜鸟的看法

可控硅导通的时候 100U 左边的电位被抬高了(可控硅导通回路会有电压降)所以电放不出去 可控硅截至期间 100U 通过  2 diode 冲到1.4V左右 保证能导通

网友B:
继续啊

XWJ大侠再来细谈下次电路工作原理吧,难得awey  和  xwj 有PK的时候.
我等就在一旁学习啦.

网友H:
图有错

无法保持。

网友I:
头痛。。。

被楼主折腾的

网友J:
奇怪的图,不明白

to 27楼:

100UF可以通过1M电阻放电,为什么不能通过220K电阻和9014放电?欠推敲~~~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明白哪里延时了,期待高人透彻解说

另:9014用在这里不安全吧,耐压太低.

网友K:
请教

请解释一下,最下面的那个9014和100U的电容的作用什么?
谢谢

网友L:
其实不难

单向可控硅的导通条件再去看一下啦.

网友M:
也许是这样的

1 在未触摸的时候,
最上9014关断,中9014关断,下9014导通
100u约1.4V,10u无电,12V稳压管导通
SCR关断

2 触摸阶段,
最上9014导通,中9014关断,下9014导通
100u开始放电,10u约2V,12V稳压管截止
SCR导通,K对GND约1.4V或更高一点

3 触摸结束后1分钟内,
最上9014关断,中9014关断,下9014导通
100u放电,10u约1V,12V稳压管截止
SCR导通,K对GND约1.4V或更高一点
通过SCR的K-G的反向漏电流,10u可以获得补充
而过零后由于SCR是关断的,12V稳压管也是关断的
因此SCR的K对GND的2个4007上的压降也是0V
那10u上残留的0.几V足以让SCR再次导通

4 触摸结束后1分钟之后的一个半周,
最上9014关断,中9014导通,下9014关断
100u放电不足以令下9014导通,10u被中9014短接
过零前10u无电,但SCR仍维持导通

5 再下一个半周,
过零时SCR自然关断,过零后10u无电,SCR保持截止
脉动过12V后12V稳压管导通,下9014导通,中9014关断,10u释放
但上9014关断,10u还是无电,又回到状态1.

要是53K不是G对GND,而是G对K,可能更好理解.

网友N:
。。。

**
导通时SCR漏电流对10uF电容的充电忽略不计。可通过减小10uF电容检验,若电容换成1uF后导通时间还是1分钟,则漏电流的充电作用不能忽略,若换小了后时间变短,则说明漏电流没有对电容充电。
**

1,未导通时,100uF电容一直通过R4及串接的12V稳压管充电,由于2二极管箝
   位在1.4V
2,触摸后10uF电容充电,估计能到12V左右。过零期间由它提供电压,它的电
   压由1.5K,53K电阻慢慢消耗。

3, 导通后,上面R4与12V稳压管之间的电压已经很小了估计有2V左右,无电压
   对100uF电容充电,100uF电容开始放电。

4,当放电1分钟左右,下面的9014开始截止,2V的电压通过220K电阻使中间
   9014导通,10uF电容迅速放电。以至可控硅无触发电压。

5,可控硅截止后,上面通过R4的电压又上升,并对100uF电容充电,同时下
   面的9014导通。中间9014关断。

基本同37楼

网友O:
看不懂

看不懂

网友P:
电路没问题,37楼正解

我的触摸开关也是这么做的,参数稍有不同,这个电路的难点在37楼说的第三阶段  "SCR导通,K对GND约1.4V或更高一点,通过SCR的K-G的反向漏电流,10u可以获得补充,那10u上残留的电压足以让SCR再次导通".
38楼有个错误,延时时间是由100uF放电决定的,客户要延时10分钟,我们把它换成1000uF即可.10uF的作用是在SCR导通后充电,过零后再次触发SCR.
改天我可将产品图片发上来

网友E:
关于37楼的答案,我有两个疑问

1、为什么老说10uF上的电容只有2V左右,12V稳压管下面的1M电阻应该是2V,但你们是不是看错了,它并不与10uF电容连接!!!!!!!!
2、为什么100uF的电容不通过2个4147对地放电,却非要通过1M的电阻放电??

网友Q:
在下献丑了,说一下俺的猜测(分析的不透,只能是猜测了

初始上电,最右边的10uF电容使可控硅处于关断状态,同时通过12V稳压管给右下角100uF电容充电,当充到一定电压右下角9014导通,使右边中间的9014截至,此时用手触摸金属片,右上角的9014导通,给10uF电容充电,使可控硅导通,然后100uF电容开始放电,当电容两端的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右下角的9014截至,使右边中间的9014导通,将可控硅的控制端电压迅速拉低,在电压过零点可控硅截至,然后100uF电容开始充电,为下一次触发做准备

前提是XWJ说的成立

网友R:
应该是这样

大家好。我是新手。
只要一触发,可控硅导通,由下角的100uF的电容充电,靠他维持可控硅导通,100秒级的延时。

网友S:
从原理上可以讲下去

当触发后,100U充电,维持它旁边的三极管导通,会导致10U旁边的三极管截至,此时,10U电容又维持可控硅的导通。
  看看我的分析对不?

网友T:
先做个记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