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傻傻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如图可以得到双电源,我想问的是在实际的电路中地应该连在哪?

网友A:
接负载的地。

楼主:
还是不懂,如果我的负载是一个电阻,如图中的R1,那怎么接

网友B:
可以出电阻外什么都不接,也可以接即可、接大地,反正随

反正只是个电气符号或者假想的参考点罢了

怎样深究的话这个问题却又很复杂,说了你也不懂

网友A:
晕……如果你的负载只是一个电阻,还搞个双电源做啥?用

网友C:
你这样看电路.

先看上半部份(去掉下半部分).是一个全波(正)整流输出.

再看下半部分(去掉上半部分).是一个全波(负)整流输出.

还可以这样看:去掉中间的(横着的)地线.GND也去掉.这就是一个桥式整流了.

看完了.爱乍么接...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哦,是不是那一点就是地(0V)?

网友A:
你将哪一点选择为地,它的电压就是0V。参考地是由你自己定

网友D:
楼主可能是个学生

我来给你解释:既然得到了负电源,说明你的电路中会用到负电源,当然你的电路中肯定会有地,也可能会用到正电源,这样你图中的GND接你电路中的地,下面接负电源,如果用到正电源就接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