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一个小小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请问师傅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电路要用负电压?电流流向是从0伏端流向负电压端吗?
谢谢!

楼主:
还请教一个问题:

 还请教一个问题:
负电压只是表示一个方向,不是表示大小吧?我常说的负电压比0伏电压低吗?假设0为参考点,如果说负电压要比0伏要低,那怎么解释市电全波整流时负半周期二极管导通的情况??谢!多多指导

网友A:
为什么发两帖?

第一帖:
在电源外部,是。
第二帖:
1、不表示大小。
2、负电压电源输出端电位当然比零低。如果还没有搞清楚,复习初一的代数。
3、请自己分析电流方向,这是初三物理的内容,高二又讲一遍。

网友B:
打个比方吧

好比你有个铁皮需要折断,但是铁皮比较大,直接拿手上不好折。
这时你就把铁皮放地上,用脚踩着来回折。但是这时你发现,铁皮
只能往上弯,而不能往下弯,要折断不容易,这肯定让你十分懊恼。
这就是单电源供电的情形。

这时有两种办法解决:①在下面垫个东西,然后把铁皮放上去,
这时上下都能弯了。如果此时人还站在地上,那么就会离铁皮
有个固定的高度。这就类似单电源供电时,将输出端偏置到一个
合适的电平高度,这样上下都可以有一定的电压摆动空间。

②、铁皮摆着不动,在地面挖个坑,这时也可以上下弯折了。
而双电源供电模式中的负电源,就相当于这个坑。

网友C:
LS 打铁高手

网友D:
00真是好人

这段时间经常用“比喻”,是风格改变还是以前就如此?

网友E:
圈圈厉害顶一个

网友B:
哈哈~~~圈圈一向如此……只是有时想个合适的比方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