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高码率的信号实现反相

楼主(2008-07-07):
对于高达10MHz的调制信号,是否有芯片可以实现其反相呢,即将0V~5V的电平转换为-5V~0V?
或者是可以实现的模拟电路也好啊。

网友A:
用变压器行不?

楼主:
估计不行

估计不行,频率比较高,不太清楚变压器能否响应得了,而且变压器个头太大了吧。

网友B:
可以

没问题了,运算放大器就可以,选择带宽合适的

楼主:
可否推荐一个运放,用过OP37之类的,只能响应到6~8MHz,是否还有更快的?

网友C:
ths3001,3091,4052,

网友D:
10MHz,都是调制信号了,还不用变压器?

LZ先去了解下啥叫“中周”吧

网友A:
我们的100M/10M网卡照样用变压器呢……好得很

网友E:
1000M网卡也是用的变压器

只不过,过了变压器之后,方波就不是方波了,都畸变成类似正弦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