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降压电路 也许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08-07-08):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可以提出点改进意见 谢谢
输入电压VCC 可以比较高,通过这个方法可以降低到比较低的电压

网友A:
82K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B:
拉个板凳等大侠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有什么特色

楼主:
82k的电阻是一个参考值,看各种情况可以改变

网友A:
不用分析,第一级就是最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

第二级是稳压IC。无非就是将功耗分散(包括串联的电阻),总功耗没变。

20-36V输入,其实可以用单个的稳压IC来做。用DC-DC可能是最适用的。

网友C:
输出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
主要是用在输入电压比较高的情况吧

输入电压低的话 一个7805就行了

网友B:
请问大侠:总功耗不变是什么意思?

我想楼主在此主要是想说三极管的用法吧,如果不用三极管,在82K电阻(也就是稳压管的分压电阻)上的损耗是不是比较大,如图加上三极管后这个功耗是不是就可以省下来了?

网友D:
菜鸟的看法

7805 的输出电容是输入电容容量的3倍
这个电源系统的效率不好

网友E:
100Ω电阻可以传到集电极

2N5551在这里就是个动态电阻

假定2N5551β值为100,三极管集射级之间等效电阻约为820Ω。(为减轻三极管负担,集射级电阻可以取大一些)如果给稳压器留出3V裕量,则此电路最大允许负载为:(20-8)/0.92 = 13mA。

整个降压电路的最大功耗为(36-8)*13不大于300mW。

要提升负载能力可以降低82K电阻的阻值,不过范围提升有限。

当然这个电路效率偏低。高效率的还是用DC-CD电路为好

网友F:
同意11楼的分析。

网友D:
11楼分析的不错

 菜鸟学习了
还有个观点  这么多零件只提供 这么小的电流  有点大才小用

网友B:
不是我笨,就是你们傻

11楼的20-8中的8是哪来的??郁闷!!!!!!!!!

网友G:
to 14楼,我很同情你

网上几乎能找到各种芯片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