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SN75176芯片经常损害,不知什么原因(附图)。

楼主(2008-07-08):
(无正文)

楼主:
是不是要加一些保护电路啊

是不是要加一些保护电路啊

楼主:
是不是没接跳线的缘故啊

我虽然预留的跳线,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一直都没接,是不是因为这个呀。

楼主:
RS422信号是接出去了

dangelzsp,多谢了 。请问RS422信号接出去主要的影响是什么呀?

网友:
主要可以考虑几方面

共模,差模,静电等.
先要确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损坏.
单单看你这个电路什么防护都没加显然是不合适的
但这也跟你的应用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