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光耦电路

楼主(2008-07-08):
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拿一路来说,PHIN1无输入时,光耦输出高电平,FET导通,Hin应该输出为低,若把PHIN1输入接到地那Hin应输出高电平。原理应该没错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该电路这Hin和Lin端的电平输出总是高电平。也就是FET根本没有开关动作。光耦我已经拆下来验证过,两路都是正常的,上电后PHIN1和PLIN1均无输入时,光耦的输出都是0mV,PLIN1接地后光耦下面这路会输出大概0.8v左右的电压。
光耦这边应该是主动输出的,导致这种情况和FET有关系吗?

楼主:
FET管我也做过实验

按这个测试,Vin给线性增大,Vdd给5v,vin为0时,Vout为5v,当vin增大到2v左右时才有0.5v左右压降,vdd现在为4.5v。而该管的参数Vgs到0.8v左右就可以了的。

楼主:
参数

FET的

网友A:
没看懂

1、为什么该电路这Hin和Lin端的电平输出总是高电平
2、上电后PHIN1和PLIN1均无输入时,Hin和Lin都是0mv,PLIN1接地后下面这路会输出大概0.8v左右的电压

1、2相互矛盾?

楼主:
不好意思,更正:

2、上电后PHIN1和PLIN1均无输入时,光耦的输出都是0mV,PLIN1接地后光耦下面这路会输出大概0.8v左右的电压。
———————————————————————————————————
4楼: 没看懂

1、为什么该电路这Hin和Lin端的电平输出总是高电平
2、上电后PHIN1和PLIN1均无输入时,Hin和Lin都是0mv,PLIN1接地后下面这路会输出大概0.8v左右的电压

1、2相互矛盾?

楼主:
是的

都是接的电源。做实验时也是可以这么接的,光耦输出正常。或者把470R的并接在光耦的两个输入腿上也可。
——————————————————————————————————————————————————————
5楼: 那个光耦两端都接的是电源?

网友B:
为什么非要用FET呢?用三极管多好?

而且,LZ怎么看参数的啊?
明明是Vgs:0.8V~3V,你非要当它是0.8V???

自己检查电路是不是哪里接错了吧...

楼主:
现在手边只有这种FET,于是就用了

接法是没错的,板子我自己做的,自己焊的。只是光耦和信号这边是共地的,没有做隔离,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影响,不过即使有也不应该完全没反应吧?

网友C:
第一个光耦的“射级”不要接地吗?

楼主:
哦,接地了的

那是芯片内部接的,我这里没画完。本来打算直接就画一个IC的,不过为了方便读图就把内部的结构画了下,没想到画漏了一点。
这跟板子是没关系,实际上它是接地了的。

网友D:
1楼图中用的是N沟道增强型MOSFET

2楼图中用的是P沟道增强型MOSFET.

楼主:
你很细心

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这是它datasheet里的图,但是定义的是N沟道。我开始一看也晕了半天,但是M2N7000是N沟道的。
——————————————————————————————————————————————————————————————
12楼: 1楼图中用的是N沟道增强型MOSFET

2楼图中用的是P沟道增强型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