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将VGA中的场同步信号延时8MS?

楼主(2008-07-09):
vga的场同步信号是一个周期是16MS的周期脉冲信号,现在想将这个信号延时8MS后加到另一个电路上,想把电路做得尽量简单,用RC电路是否能狗做出来?
延时后的信号不要求波形多完整,只要电压呢个高于5V就行。。。
请高人指点一下,我调了半天都没调好。。

网友A:
场同步信号的脉冲宽度远小于8ms

只用RC怎么可能延迟8ms?

网友B:
思路是应该有一个电路能够储存8MS的信号。

   传说中的硬件“FIFO”

网友C:
CCD? 数字延时???

网友D:
这个容易

缓冲,二极管,RC,基准源、比较器

网友D:
复杂了

搞个单稳不就得了

楼主:
主要是因为这个电路不想另外附加电源

现在看来单靠电容电阻网络是无法实现了,可能原因还是场同步脉冲台窄了,电容太大充不上5V,太小延时又无发保障。。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E:
单稳态触发就成了

网友F:
8楼

8楼说的米错 必须用触发器

网友A:
10楼的应该上同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