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怎么说Vi=Vf

楼主(2008-07-0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直流通路的话这么让人感觉好像

A2没有反馈, 成了比较器就没什么意义了!

   等高手详解

网友B:
听课哈

 听课哈

楼主:
那位大牛给讲讲!

网友C:
大环负反馈

这个电路主要的电压增益在A1上,
A1是一个标准的反相差动放大器,或者说是减法器
A2是一个反相放大器,放大倍数可以说是无限大,
但是整体电路的放大倍数还要受反馈环路的制约
那个R7和Rw看似是接在A2的电源地上,实际与A2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A3的输入电阻,是一个电流-电压变换
A3接成一个跟随器的形式,没有放大倍数,只是阻抗变换和隔离
然后Vf在反馈到A1的同相输入去
所以平衡的条件就是Vf=Vi
其实也用不着这么复杂的电路,一个运放也可以实现

网友D:
A1是差动放大器,R1=R3,R2=R4

A1认为是差动放大器比较恰当。差动放大器的条件是R1=R3,R2=R4。在这个条件下,负反馈的平衡状态就是Vi=Vf。

网友E:
单个器件做的响应速度没这样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