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双电源切换

楼主(2008-07-0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允许有零点几伏的压降,用两个二极管隔离供电最简单

楼主:
你是指的是两个二极管并联至负载吗

你是指的是两个二极管正极分别接电池正,二极管负极都接到负载,当然两个电池的负极也都要接到负载的地。是这样的吗,那当两个电池电压都为5伏时那是用哪个电池?我是想一个电池电压降到一定程度再切换到另一个电池,但是这段时间不能停止对负载的供电,即0间隙。

网友B:
搭个翻转比较电路。

当一个低于另一个多少时,翻转(使用高电压的)

楼主:
lai832能具体点吗

lai832能具体点吗

楼主:
二楼tuwen的见解很有道理

二楼tuwen的见解很有道理

网友C:
你说的这个叫电源管理了

这个东西应该算挺复杂的,国外好多厂家都有专用的芯片
不过不可能做到0间隙,肯定要有死区时间的,
因为两个电源短路的话,电流可是相当大的
不过死区时间可以做得非常短,近似0间隙

楼主:
quakegod我觉得二楼得说得挺对得,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