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单边过冲(反射)的问题

楼主(2008-07-10):
我需要对一个信号进行阻抗匹配以改善信号的过冲反射,但是这个信号上升沿没有过冲而下降沿过冲比较厉害(我只知道信号的波形,但具体电路没有),老板让我把下降沿的过冲削掉,我用RC端接的方法,发现如果把下降沿的过冲消除的话,则上升沿上升就变得缓慢(电容效应),请问大伙遇见过这种单边过冲没有,如何解决下降沿而不影响上升沿。再者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单边过冲呢(即上升沿或下降沿只有一个过冲)。那位大侠 遇到过这种情况。希望指教。谢谢!!!

楼主:
原始波形

网友A:
可以用限幅的办法

用二极管,特殊情况下还可用运放构成“理想二极管”实现。

楼主:
限幅不行阿

我的信号不单纯是数字信号还有模拟信号。限幅之后数值就变了,并且波形的幅值也不是固定的,郁闷啊?其实要是双边都有对等的过冲用RC端接匹配就可解决,关键这个是单边啊!chunyang还有高见没有啊?真谢谢你拉。单边过冲怎么形成的呢?我就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