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指正个图

楼主(2008-07-10):
当输出为低时,有人说这是个恒流驱动图,可我觉得,虽然理论好像能解释通,但用大电流去修正小电流,这行吗?

网友A:
想不明白。

建议上参数。

网友B:
我怀疑电流够吗?

网友C:
驱动一个光耦而已,不用这么复杂吧,加T1是否多余了

网友D:
4楼说的不错 T1是多余的 一个P管就搞定了

网友E:
确实有恒流作用,但温度稳定性并不好

楼主:
请问大侠:既然是恒流

是什么外因导致电流会变化呢,,,,温度?,,环境温度?三极管自身发热?,,还有我开始的疑问:用T1的IC用修正T2的IB这种大电流修正小电流合适吗??

网友C:
就是一个数字开关,有没必要恒流驱动,浪费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