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添上电路图,希望大家给我多点指点,多多益善。

楼主(2008-07-10):
我现在在用AD620做前置差分放大,放大1000倍,一旦当传感器感感应,,传感器信号会根据感应的量抬高在1~5uv之间,频率很低10hz以下,我传感器是一个感应电阻式,感应电阻变化很小(所以信号量输出也很小)现在搭成了电桥结构。第二级放大了10倍左右,现在我观察第二级输出来信号相当容易受干扰,我手在传感器上方(没碰到),都会有很大的干扰进去,碰一下传感器,干扰就更厉害了,我现在只有在小心翼翼才能进行试验,请问下这个干扰是怎么引起的?干扰源是什么?怎么才能消除这个干扰源,各位大侠帮忙照顾分析一下。
第二级后我是加了个隔直电容,我现在主要是得到传感器的变化量大小。
下面是我的电路图,分两张图了,肯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希望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补充

传感器是留了个接口:INPUT
传感器是有串联的两个电阻组成的。一个是感应电阻,一个是参考电阻,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

网友A:
看看干扰是什么信号?频率多少?

1、恒流源的下面再加个基准稳压IC,可大大抑制电源的干扰
2、第二级没必要用AD620,人为的搞个差分输入,看得很别扭

楼主:
加个基准稳压IC的接法

我准备选个TL431放在R1的下面,是不是先断开R1和下面的电桥,把TL431的的电源端R1的下端,TL431的基准电压输出端接刚才电桥的断开出!是这样子吗?

网友A:
Q2与R1组成恒流源,不能拆开

用431可以与电桥并联

网友B:
换成 9V vref 看看

电流源 去掉直接 接9V看看效果

楼主:
继续问题

两级放大了8000倍左右,当我传感器有反应的时候,根据反应量的不同,有1~10mv的变化,现在我还想放大它,但是我看到传感器本身就有2mv的干扰信号,我想问下大家:
1,上面用的是5%精度的电阻搭的桥,传感器输出信号频率很低的,1hz左右,1~10mv之间,电阻温漂引起的变化频率大概是多少,8000倍放大的情况下可能2被放大多少?我的2MV干扰是电阻本身引起的还是其他什么引起的?

2,高增益放大容易带入的干扰一般是哪些?有关高增益运放放大需要注意些什么?大家帮忙说说看

网友B:
感觉上你在写paper

楼主:
我只是不明白,想问清楚点。

网友C:
断开第二级,你观察下第一次级的输出是否正常

你第一级放大了1000倍,电源噪声也被放大了.干扰可能来自第一级输出

楼主:
继续

这个我试过了,我用4位半的电压表测试,看到了1mv左右的跳变。

楼主:
继续

现在我的信号和噪声经过两阶低通和两阶高通,带宽在0.16HZ~1.5HZ,滤出了要一些噪声信号,基本留下了我的信号,可是我始终发现有噪声和我的信号频率很接近,我调整了好几个滤波器的带宽,怎么都虑不掉,噪声和信号要么一起被放大,要么一起被衰减掉
各位对于频率相近的信号和噪声,该怎么处理比较好,急盼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