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的功能

楼主(2008-07-10):
请教诸位,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是否可以用于信号频率的扩展?这个电路中各个电容如何进行计算选择?谢谢!

网友A:
这用在什么上的啊

网友B:
RC电路! o(∩_∩)o...

网友C:
光看这个图,就是个滤波电路。

光看这个图,就是个滤波电路,对很低的频率和很高的频率都有衰减作用。
不明白“信号频率的扩展”是什么意思。
作为滤波器,高频端的截止频率是 1/(2*3.14*R1*(C2+C3)),低频端的截止频率主要由C1和负载电阻RL决定 1/(2*3.14*RL*C1),但是图中没有画出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