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积分器用,什么电容的温度系数好?

楼主(2008-07-11):
(无正文)

网友A:
圈圈:陶瓷电容不适合用于积分电路中

网友B:
是因为介质吸收(DA)大的原因吗?

NP0陶瓷电容温度系数是最好的了,大约是30ppm/℃,介质吸收通常小于0.1%。

要介质吸收小的话,聚苯乙烯电容好(可低到0.001%),不过温度系数稍微大些,大约120ppm/℃。

网友C:
薄膜电容比较好

最好是CBB(MKP)介质的

网友D:
还是CBB电容比较好

网友E:
聚苯硫醚,聚碳酸脂,复合膜

更适合积分电路

网友F:
我也要这类电容

我也要这类电容
那里有供货 小的电子市场上没有,只能让你们推荐一下了

网友G(2008-08-20):
可以到RS公司去订货

网友H:
信号积分电路首选聚苯乙烯电容器

聚四氟乙烯的性能最好
工作温度范围宽就选CBB
新推出的PPS电容器性能也不错

有机薄膜电容器都有较大的负温度系数,但温度系数线性较好,可以考虑电路或软件补偿

网友A:
看什么积分电路

如果是用于AD的双积分,与电容的温漂无关.

网友I:
有一种叫“校正电容”的不知怎样?

网友J:
云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