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三极管运放采集信号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图中的左侧光敏三极管采集光信号,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运放的输出信号有一个10毫秒的上升时间。就是测量有光照到光敏三极管的时候,示波器测试运放的输出波形,上升沿时间有10ms,怎么能让这个时间快呢?运放的电压上升速度和光敏三极管的相应速度都挺快的。

网友A:
有光敏三极管的参数吗?

网友B:
10mS好长了,减小R9R10可以提高速度

楼主:
是的

是的,实际中减小电阻是可以提高速度,10ms是减小了电阻之后的,没有减小之前比这个延时时间还要长很多,延时大约有20ms。
现在将给光敏三极管供电部分的电感去掉了,延时小了些,大概有5ms了,可能是因为电感限制了光敏三极管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因。

现在是如果光的强度比较强的时候运放的输出电压比较高的时候,延时很小,如果光比较弱的时候,运放的输出信号比较低的时候,输出信号的延时就比较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