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极放大器偏置电阻的设置

楼主(2008-07-11):
(无正文)

楼主:
但是我觉得奇怪的是

我计算出来的信号电流ibm=0.05/jwc=5mA左右 明显大于IB=1mA,(hfe=30应该算合理吧)为什么没有出现明显的削顶失真呢?

网友A:
jwc是啥东东

请不要说射极放大器,这样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射极输出器.

网友B(点评):
我也误认为是射级输出器了

网友C:
仿真会使人失去方向感

Ib=1mA是怎么得到的?
无论从理论或实际,这个"经过仔细设置"的偏置电路都是问题大大的.

网友D:
这种情况最好不要相信仿真

网友E:
这种电路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说是个错误的电路

去掉R3还勉强说得过去。

网友F:
请问awey

为什么?
---------------------------
这种电路在实际应用中可以说是个错误的电路

去掉R3还勉强说得过去。

网友E:
教科书上都有的东西,你们看书不仔细~~~

1、假设三极管BE电压恒定0.7V,当VCC电压变化时,分压点的电压将随之变化,
可引起三极管Ib电流较大范围的变化。

2、假设VCC不变,三极管的Vbe电压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同样会引起Ib电流较大
范围的变化。

3、如果去掉R3,Ib电流=(VCC-Vbe)/R1,因Vbe较小而R1较大,Ib随VCC和
Vbe的变化相对较小,工作点相对更稳定。

网友G:
唉...

下偏置68欧,还“效果不错”啊?

LZ,你给输入信号串歌电阻看看

楼主:
awey 看来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的样子

楼主:
偏置电阻的设置有分压式的 也可以去掉R3

网友E:
那就请楼主说说一二

网友C:
其二是什么

也想知道

网友C:
据我所知

所谓分压式偏置适用于具有足够大射极电阻情况,否则还不如去掉R3.道理就不用细说了.

楼主:
楼上说的是对的。

楼主:
awey前面说得三条都是正确的

如果要用分压式偏置,那么流过R1,R3的电流应该是Ib的5到10倍,并且应该加上个Re,这样更加稳定工作点。

网友H(2013-01-24):
引用 网友C:
所谓分压式偏置适用于具有足够大射极电阻情况,否则还不如去掉R3.道理就不用细说了.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