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的晶振问题

楼主(2008-07-11):
 经常一些单片机需要晶振是特殊大小的,比如11.592那些,
 可是市面上一般似乎只有12M那些的,没有11.592大小的,
 是不是要买一些回来自己量?那不是要碰运气?还是怎么调的 ?

网友A:
晕……11.0592M的晶体大把的卖

网友B:
11.0592到处都有的卖
不就是为了通信用的吗!

网友C:
呵呵,楼主真有意思

楼主:
谢谢,我写错了,就是11.0592的,我少写一个零的

网友D:
为了得到标准的串口通信的波特率

网友E:
还是学生吧

要多动手才行,这样才能提高

网友F:
这个做出来产品就没得调了啊

网友G:
哈哈,怎么比我还笨啊!

当初我看书上写的单片机要5V电压,我就很苦恼,心想三节电池串在一起才4.5V,四节串在一起就6V了,怎么才能弄出5V的电压啊?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才知道有7805这个东西.

当初我还照着书上的电路,手工做了一块MAX232的串口电平转换电路板.MAX232不是要接4个电容的嘛,我当时就想啊,设计芯片的人怎么这么笨呢,为什么不把这四个电容做在芯片里面嘛,那样的话使用起来就方便了好多啊.后来过了很久才在书上看到,说,芯片内部的电阻是用恒流做的,电容只能做很小的极间电容.

网友H:
编教材的人啊

如果像《晶体管电路设计》那样,初学就容易多了
现实是免不了要猜,尤其是自学的
我以前最不能从教材上找到明确答案的,就是怎样搭建一个51能运行的最小系统,也无法在教材上找到个实物照片。
因为是课余自学,也无从请教(96年左右),我承认我很菜。
后来到了04年因工作所迫,开始买了些元件(**中花了4x元,含工具),恍然见到如此简单。

网友I:
楼主在什么地方啊

能买到12M晶振的地方会买不到11.0592M的吗

网友J:
单片机书后面有个表 XX晶震-XX波特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