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广告牌制作

楼主(2008-07-11):
请教LED广告牌制作,是固定字不是点阵的显示屏!
想问硬件电路怎么搭!
谢谢!!!

网友A:
把发光管串起来,比如4个一串,加限流电阻比如100欧姆就行

楼主:
谢谢

一个字上不是要有30多个等吗
不得用接近200V的电过来吗

网友B:
串并结合

楼主:
请教

电流够吗!
用多少伏特的电压驱动!
5V吗?

楼主:
电源怎么设计

交流怎么变成直流给灯供电和弱电给芯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