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无线遥控器问题!有图!请进来

楼主(2008-07-11):
(无正文)

楼主:
原理图

怎么两个同时上传只见一个呢
再上传原理图

楼主:
不会吧,im

楼主:
不会吧,那么快就沉下去了阿

自已顶一把......

网友A:
Q3无直流偏置?

实在不行就把天线加长吧,准行,呵呵.

楼主:
Q3加了偏压后,有时反而不起振

外加一根天线上去距离是远了好多,
但用PCB天线能不能能不能达到100米以上呢

网友B:
C9、Q2的be间的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
此电容不用了

在板上已删去
没有用到此电容

网友B:
两个电容都不用?

楼主:
只有没有标数值的没用到

即连接Q2的基极和发射极的电容没有用到

网友C:
PCB天线做的太滥

哈哈

网友D:
Q3不能加偏压的

Q3不能加偏压的
丙类放大器, 加偏压干吗, 会大大降低效率的.

网友E:
330MHz啊? 自己去计算下天线需要的长度!!!

楼主:
是330MHz

PCB天线如何计算和LAYOUT好呢
按网上计算公式好大哦

网友A:
那天线要是按公式计算的长度去做那确实不得了.

就算做出来了也没法用吧.

网友F:
天线阻抗没有匹配!!!!!!!!!

楼主:
用什么方法好呢

就算现在明知天线阻抗不匹配
但要多长或是多宽才好呢
公式算出来又不能用
各位就用经验之谈发表一下想法吧
谢谢

网友G:
Q3不用也可以达到100M

关键在你的发射天线

楼主:
to:18楼

 Q3不用也可以达到100M
在PCB上做天线也可以达到这样的距离吗?

楼主:
这是个好主意哦

但现手上没有这东东
还有别的办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