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发器(CD4013)的问题,虚心请教

楼主(2008-07-11):
如图中所示,当闭合开关K1后,给予CD4013一个高电平脉冲信号,输出为高;再闭合一次开关,Out输出为低。
现在在给予CD4013脉冲信号时,芯片内部经常会出现空翻,以至于输出不符合逻辑。本人认为可能是输入端参数电位没有设置好,但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希望有高手给予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那一大堆电路如果没其它用途的话,好象是用来去抖动的

网友B:
不明白VCC和R20这路加上去什么作用.

楼主:
关于它

在图中,我以开关K1代替了一个可通断元件,由于在K1通断过程中会受到干扰或毛刺影响,所以加了点反馈。不过这不是我最关心的。
现在我用示波器挂clk,发现输入脉冲可以按理想输入,但2脚会出现一个瞬间的空翻,使得OUT端保持电平不变。
通过改变CLK端的电位,可以使这种空翻减少,但还是会出现,真汗着,不知有人可以给点建议,我是初学者,虚心请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