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级接地也能导通?

楼主(2008-07-13):
今天发现一特奇怪的现象,9018基级接地也能导通?
电源12V,电阻680欧
测基级,发现有10V电压!!!!
将基级接地,发光二极管亮,基级悬空,二极管不亮,如果将手放到基级上,二极管微微发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看错型号或引脚接错了

网友B:
9018是超高频管

9018是超高频管,怎用来开关LED了?9013是吧?
三极管的EBC极有没有搞错?
如果没错,是不是管子坏了?可能是击穿了?(我更怀疑是E极和C极调换了接)

网友C:
应该是EC接反了

至于“将手放到基级上,二极管微微发亮!”这是因为人体周围是220V的交流电场,一般人体的感应电压可以到十几V至几十V,只要三极管放大倍数够高,完全可以点亮LED的,用场效应管的话更是100%可以点亮的 。

to 杨真人:
谁说9018就不能用来开关LED呢?
只是稍贵点罢了

网友D:
应该是EC接反了

网友E:
ec接反会亮吗?

网友F:
还有种可能。

你的那个接地的地,有个强大的交流,比如50Hz的。交流的正半周来的时候,就亮了。
还有就是基极接的地,是不是 图上的最下面的地,如果是隔离地的话,也可能会有10V的。

楼主:
re

估计是受工频干扰了,

网友G:
接地都亮,估计不是芯片弄错了就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