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探头是如何烧毁的?

楼主(2008-07-14):
前些天应朋友之邀帮助解决他的差分探头被烧坏的现象,他是这么描述的:

  他首先用P5200差分探棒的红黑探勾连接3个并联半桥的上桥IGBT的驱动脚和输出脚,即一个稳压源的滤波电容两端.然后上电,10分钟后,P5200冒烟雾,然后就把变频器"砰"烧掉!

  分析问题,A,B,C三相星型输入220VAC,没有直接的地!电容两端是浮地信号,万用表是最直接的低带宽浮地测量工具,使用万用表做测试,选择DC,AC 模式,发现测量只有3V,这么低的电压怎么会烧毁差分1300V的探头呢?

  根据电路分析,交流输入经整流后最高可达600V,变频范围100KHZ~200KHZ,具有调制波和载波,使用差分探头P5205也应该没有问题,都具有4M输入电阻,7pF输入电容,除了带宽和放大器的差别100MHZ外都是1000V CATII!

  既然电压范围在探头的量程的范围内,测试肯定是没有问题,测试时朋友,躲得远远的,怕爆炸!没办法,自信肯定没有问题,连接,上电,测量到果然有信号,测量10分钟也没有问题,分析发现有个1550HZ的15V正弦波一直波动,(这怎么看出来,用的fft吗)朋友认为电路中不可能有该信号,因此分析可能是供电的干扰谐波源的第31谐波。

  然后分析,朋友的变频器经常在客户现场烧毁,可能就是谐波问题,而驱动电容不能抗受谐波的能量,(难道这个电容不能抗1550Hz15v的正弦波,是抗不住频率还是抗不住电压?)先自行烧毁,P5200接在电容两端测试,导致P5200的4M欧姆的电阻被串联进该高压电路,非常大的电流冲击和供电不平衡烧坏了该高压探头。

  结论:通过烧毁一个高压探头找到了变频器出问题的根源,令人苦笑不得!这个问题完全避免,就在于如何测量和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