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看一下这个管子

楼主(2008-07-14):
请问一下,这个管子当G端为高的时候,当S端是高或低的时候,D端分别是什么状态,当D端是高或低的时候,S端分别是什么状态?

网友A:
无法回答

楼主:
无法回答就别吱声

网友A:
楼主:是你的条件不够,不能回答,知道不?

网友B:
awey 大侠,好人!!!

网友C:
版主好有耐心!!

赞一个。

楼主:
我的条件还不够啊

我的条件还不够啊 ,一共就3个脚,我问的是给定2个的状态,第三个是什么状态啊
条件是:G端一直为高
1.S端为高,D端是高还是低?
2.S端为低,D端是高还是低?
3.D端为高,S端是高还是低?
4.D端为高,S端是高还是低?

网友D:
高多高?低多低?

楼主:
看这个图

网友E:
有这几个小时看看模电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F:
RE

我想都为低电位,因为MOSFET的G为高所以MOSFET无法导通.

网友G:
I2C电平转换电路

当S端是高或低的时候,D端分别是高或低
当D端是高或低的时候,S端也是分别是高或低

楼主:
14楼正解

能不能再给讲讲工作原理,谢了

网友G:
Philips的应用笔记有更详细的描述

3V3到5V端传输:
1、在空闲时,S端和D端分别通过上拉电阻上拉到3V3和5V;
2、当S极为低时,由于G极为高,MOS管导通,D极拉低到S端低电平;
3、当S为高时,由于G极也为高,MOS管截至,D极通过上拉电阻拉到5V高电平。
5V到3V3端传输:
1、在空闲时,D端和S端分别通过上拉电阻上拉到5V和3V3;
2、当D极为低时,S极由于MOS管内部的二极管导通被钳到低电平,由于此时G极为高,MOS马上导通,S极进一步被拉低到D端低电平;
3、当D为高时,MOS管截至,S极通过上拉电阻拉到3V3高电平。

楼主:
太感谢了

感谢LS大哥的热心指导,这个电路最大能工作到多少的速度?是不是3V3和5V的转换都可以用这个呢 ?

网友G:
速度和上拉电阻及MOS管都有关

在标准I2C工作速度应该没什么问题
要高速的话把上拉减小就可以了
这个电路主要用在I2C上做电平转换及隔离。

楼主:
好人啊

大侠能否留一下QQ号

网友H:
这个有意思,谢各位了,记下.刚才想了一下,用个三极管应该也

网友G:
三极管不行

三极管不能实现双向传输。

网友A:
有用三极管的,电路要做相应的调整

这个电路只能用于两端都是开漏输出的IO口之间做电平转换。

网友I(2008-11-23):
17楼的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