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分析电路的时候需要考虑变压器自身的电感吗?

楼主(2008-07-15):
(无正文)

楼主:
比如下图

网友A:
大部分情况下都要

楼主:
上图说明

为了让右边的电容(实际是一个容性负载)达到谐振(谐振频率2k),那么需要250mH的电感配合,那如果变压器次级自身的电感就是250mH,那还要不要加电感L2了呢?请高手解疑。

网友B:
楼主没有弄清楚变压器的等效电路

是否加250mH电感,不仅要看变压器初级(次级)绕组电感,更要考虑变压器的漏感,如果2kHz电源不是理想电压源,还要考虑电源输出阻抗。

楼主:
maychang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或者提供点资料呢

网友C:
变压器的模型

漏感+内阻+励磁电感,你去查查变压器模型方面的**

网友D:
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

从图上看,楼主想要的是串联谐振。串联谐振的信号源应该是低内阻的。串联谐振只需考虑图中的C?和L2,以及漏感,不必考虑变压器绕组自身的电感(250mH或14.4mH)。
如果是并联谐振,信号源应该是高内阻的。计算谐振条件时必须把C?、L2和绕组电感(250mH)、还有漏感考虑进去。

楼主:
谢谢 tuwen

不过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网友B:
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

刚好相反,有如短路与开路的区别。
楼主有时间看看电工基础(电路原理、电工学……各种教材名称不一)

楼主:
LC

LC串联:
由于L上的电流不能突变,要求用电压型驱动方式.电压呈方波,电流呈正弦.L和C上电压都远高过电源.电流较小,适合高频工作.要求电源交流阻抗要低,通常要在直流侧并高频电容.适合3MW/1.2WHZ以下场合.
LC并联:
由于C上电压不能突变,要求用电流型驱动.电压呈正弦,电流呈方波.器件过压很高,电流教大,适合低频工作.要求电源交流阻抗大,通常要在直流侧串电感.适合15KHZ以下场合.

网友E:
漏感

开关电源中,需要测漏感,从而确定吸收电路参数等

网友F:
变压器自身的电感

"变压器自身的电感"在一般模型中就有励磁电感和漏感之分

楼主:
并联谐振 串联谐振 比较

在电感和电容并联的电路中,当电容的大小恰恰使电路中的电压与电流同相位,即电源电能全部为电阻消耗,成为电阻电路时,叫作并联谐振。
  并联谐振是一种完全的补偿,电源无需提供无功功率,只提供电阻所需要的有功功率。谐振时,电路的总电流最小,而支路的电流往往大于电路的总电流,因此,并联谐振也称为电流谐振。
  发生并联谐振时,在电感和电容元件中流过很大的电流,因此会造成电路的熔断器熔断或烧毁电气设备的事故;但在无线电工程中往往用来选择信号和消除干扰。

   在电阻、电感及电容所组成的串联电路内,当容抗XC与感抗XL相等时,即XC=XL,电路中的电压U与电流I的相位相同,电路呈现纯电阻性,这种现象叫串联谐振。当电路发生串联谐振时,电路的阻抗Z=√R2+XC-XL2=R,电路中总阻抗最小,电流将达到最大值。
       发生谐振时,由于感抗和容抗相等,所以电感和电容两端的电压有效值相等,即:UL=UC。又由于其相位相反,因此这两个电压是相互抵消的。在电容或电感的电压有效值为:UL=UC=XLI0=ω0LIO=ω0LU/R。式中ω0L/R称为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它代表电压比。即UC/U或UL/U。
        品质因数是衡量谐振电路特性的一个重要参数。如电路中电抗越大,电阻越小,则品质因数越高。因此电容或电感上的电压值将比外加电压大的多。一般电感、电容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可达几十甚至几百。所以串联谐振又叫电压谐振。在电力系统中,串联谐振将会产生高出电网额定电压数倍的过电压,对电力设备的安全造成很大危害。
在R-L-C串联电路中,出现线路端电压和电流同相位的现象叫串联谐振。